求助:调色板视图拖入图纸区,不显示

楼主(2020-10-21):
零件出工程图纸,在调色板里拖动视图进图纸区域,视图不显示,但光标移动到视图位置回发现视图就在那里,求助: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因为你图纸颜色不对啊,大兄弟那么喜欢绿色吗,绿色的帽子喜欢吗

网友:
百度一下吧,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图纸颜色不对啊,大兄弟那么喜欢绿色吗,绿色的帽子喜欢吗

整天面对屏幕,绿色护眼,所以选择绿色,你这个人思想有点偏

网友B:
这几个选项是不是都被你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选项是不是都被你绿了

就这一个零件出不了图,其他的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一个零件出不了图,其他的都没问题

那你用其他正常的图档复制,重命名改成这个零件名字,然后关联到这个零件三维,再拖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其他正常的图档复制,重命名改成这个零件名字,然后关联到这个零件三维,再拖试下

出问题后这样做过,结果一样。然后昨天下午有了点空的时候仔细查了一下零件模型,不知怎么回事,模型成了曲面构造

网友:
其实保护色不一定是绿色!

网友(2022-03-09):
返回模型中,将模型里随便一个步骤压缩,再解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