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连杆在一个平面内运动

楼主(2020-10-21):
RT,多连杆机构,长连杆经常不在同一个平面内转动,除了加强连杆,其他设计上有没有可以注意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20-10-30 12:06):
补充图片在10楼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平行四边形不就完了

网友:
有  连杆的销轴要抵抗一定的弯矩。但是许多连杆有必须采用球铰,比如关节轴承。想想看如果四连杆机构四个点都是球铰会怎么样,它就会偏离出连杆平面。用球铰的作用也是防止因加工误差,造成无法共面从而降低装配难度。
必要时可以另外加无动力的连杆限制其运动平面,增强平面内的刚性。

网友:
平面连杆机构的所有运动副都为低副。把你的连杆机构简图发上来,看看长连杆的运动,

网友:
想到老式缝纫机的连杆了,依靠框架的力量限位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上下限位,或者增大铰接出的圆盘,增加限位尺寸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叫。。。

楼主:
连杆如图,都是比较薄弱的连杆,怎么保证不左右偏转,在几个连杆组成的平面内运动

连杆示意

连杆示意

网友A:
现实中连杆不会这么单薄的  一般具有一定厚度或者有两套以上连杆对称布置  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抗弯性

网友:
需要什么样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实中连杆不会这么单薄的  一般具有一定厚度或者有两套以上连杆对称布置  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抗弯性

外观要求,做的比较细,两边各有一组,分别控制一个门,因为有摆动,两边合上对不齐。

楼主:
下面连杆升降,带动顶部的门开合

网友(2020-11-21):
控制精度,增加刚性,接头处设计成叉头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