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塑料零件的变形

楼主(2020-10-21):
照片中的零件是塑料的,长710,宽430,最厚处50,请教各路大神,如何装夹,用什么样的工艺能够保证工件的变形量最小,还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要最小,那就倒个模

网友:
你想加工啊?还是想干啥?

网友:
塑料件机械加工一般不怎么变形。如果注塑出来的会变形,那一般控制保压时间来减少变形。

网友:
这里搞机械的多,搞注塑调机的估计很少有

网友:
应该有添料吧

网友A:
做好工装夹具来定位,才能保证零件连接工艺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工装夹具来定位,才能保证零件连接工艺的稳定!

大侠高见,零件长730,宽330,不用工装变形很吓人,即便用了工装采用压装方式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形,最后采用了粘接和销固定把变形量控制在了0.3毫米之内已达到要求👌️

网友(2020-12-01):
这种是不是带有玻璃纤维的,不知道楼主要加工哪些地方,一般情况下加工好像也只能打压板,

网友:
快速卡钳,自动线锯加工。不考虑成本,也可以采用摩削工艺

网友:
吸盘吸着加工试试,用单刃铣刀,高转速。

网友:
这个和塑料的特性有关,这个看着是PTFE还是PET的材质呢

网友:
您这个看着像PTFE或者PET的材质,塑料不同材质加工工艺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