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结构

楼主(2020-10-21):
图片是目前设计的升降机,负载面板大概100kg,低速上下运动,新做设计,求大神指点,此设计有哪些问题,如何 改进优化。谢谢!

网友:
写个备注说明,做必要的解释说明,才方便大家帮你“指点”
冷不丁的一张图,看了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会不会倾翻?

网友:
负载不小啊。结构看起来很单薄,啥状态下使用

网友A:
丝杆安装位悬臂那么长,单滑块导向吗?左右提升一般是一个模块组装好了直接搬到方通上安装,散件安装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这个传动轴,我很怀疑能否扛得住?貌似你用的蜗轮蜗杆,问题不大。后面配重确实是个问题。总感觉你这到时候装配是个问题。

网友:
直线模组了解一下

网友:
首先就是结构,负载100kg,目测比架子都重吧,提升得越高越容易翻车

网友:
确定重心位置,防止侧翻。

网友B:
负载100kg,全矩形结构,没有斜拉,不用计算一看结构就有问题,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散架

网友:
你好,你这个上面的直线导轨还有螺杆,我们公司也有,另外滑台模组这些我们也在做,方便的话可以认识一下

网友:
看图估计是用的50X50以下方管吧?其实下半身用更大型号的方管或矩管也许更好,还可以减少数量。

网友:
缓冲器防护配一手

网友:
升级平台没有,只在框架内部升降一小段?

网友:
找个叉车参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安装位悬臂那么长,单滑块导向吗?左右提升一般是一个模块组装好了直接搬到方通上安装,散件安装工作量 ...

是的,安装问题很大。滑块是一边两个,总共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100kg,全矩形结构,没有斜拉,不用计算一看结构就有问题,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散架

架子是用5050方管,全焊接的结构

网友:
机架强度看起来挺单薄的,楼主需要考虑加强!

网友(2020-12-01):
我看后面得配块铁坨,这得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100kg,全矩形结构,没有斜拉,不用计算一看结构就有问题,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散架

三角肋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