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罐子外的漆是什么颜色的?

楼主(2020-10-22):
具体色号,有点色差没有事?

网友:
好像是浅绿吧,我是色弱的。

网友:
照片看不精确,需要实物色卡比对;
有点像RAL4001 丁香紫
或者RAL4007罗兰紫

网友(点评):
大罐子,不是管

网友(点评):
接近RAL6027 淡绿色

网友:
可以找色卡具体比较下,拍摄的效果和实物有时相差很大的

网友:
你要的是什么牌子的色号啊?
PANTONE还是RAL的还是别的?
PANTONE P 118-9 U
RAL 180-5
比较接近

网友:
找个色板去对比,就知道色号。看图片有色差

网友:
颜色是次要的,主要看油漆耐腐耐高温特性

网友:
RAL RAL 6027-HR

网友:
看哪个比较接近

网友:
电脑上绘图软件取色器 弄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对于一个懂电脑的色弱来说,这是一道送命题。

环境光会导致一次色差,相机成像会有二次色差,显示器显像会有三次色差,图片上传时的自动压缩可能会有四次色差,我这炯炯有神的小眼镜会产生恐怖的五次色差……忽然想到一个哲学问题——这裙子到底是什么颜色?

网友:
看这点蚀的样子,都打掉重新做漆吧,不用管原来的,选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懂电脑的色弱来说,这是一道送命题。

环境光会导致一次色差,相机成像会有二次色差,显示器显像 ...

哈哈哈,笑死我了。实际上这种颜色要用pantong色卡比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笑死我了。实际上这种颜色要用pantong色卡比对吗?

PLAN A:预选一个品牌的油漆,然后用色卡去比对。
PLAN B:也可以用标准色卡先比对,再去调试油漆。
……
PLAN Z:我色弱,瞎™说一个色号就算球了。

网友:
色差很大

网友:
褪色的军绿?

网友:
应该是生锈的颜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