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这样标注对吗

楼主(2020-10-22):
各位大神,钣金这样标注对吗,有标准支持吗,领导说是以前老标注方法   但没找到

网友A:
最新制图国标表示厚度用小 t

楼主:
用注释线拉出来的厚度, 加两个粗糙度符号,有这样的规定吗

网友(点评):
没必要这样标注吧,而且就算需要标两面加工,标在厚度上面也可以表示2面了,没必要标2个粗糙度,反而认不出是粗糙度符号了

网友:
那两个圈圈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两面不加工

网友:
为啥要那样标粗糙度,直接在图纸右上角标一个就行了

网友:
可以这样标注,还少一个翻边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注释线拉出来的厚度, 加两个粗糙度符号,有这样的规定吗

标厚度你直接在表面上下标粗糙度不行吗,为啥拉出来标

网友:
直接用t=2 表示厚度就行了,2mm厚度都是常用的 ,钣金厂一看就懂直接用2mm的板做。不加工的面不用特别标注,直接左上角上标个总得就行,左下写上 锐边倒角去毛刺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标注?的确没有见过。

网友:
不加工的面不用特别标注

网友:
虽然我一下子就看懂了啥意思,但是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标注的

网友:
能看懂,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制图国标表示厚度用小 t

是啊!我们这边情况也是,我这边也很想改成t,因为那个字母太tm难打了,但是无奈现在车间只认那个字母。。。

网友:
这张图标注错误有几处,当然了根据你这张图也做不出零件的。首先角度肯定标注错误,明明是一个锐角,怎么可能大于90度呢。高度一个80就好了,相同的尺寸在一张图上标注一次就好了。板子的2mm厚度,并标注表面粗糙度,这个不算毛病,表示原平板,板面不做任何处理。

网友(点评):
角度没问题,这样标好处是校验方便

网友:
这标法很新颖啊。就是不符合规范啊

网友:
比较复杂的标法,没用过咯!

网友:
不用加工的面就不用标了,正常来说,你没标,师傅也懒得给你画蛇添足。假如你是拉丝板或者镜光板对外表面有要求的,要提醒他们注意表面不能损伤。

网友(2021-12-05):
嗯,涨经验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板厚加到材质里了

网友:
是不是想表示两面不加工,厚度为2?

网友:
SUS 304 2B t=2

网友:
这样标很怪,粗糙度可以上标,尺寸有重复也有漏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