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复制到SW工程图里面 比例变了 怎么回事?

楼主(2020-10-22):
?????????  比例自动变的 用 尺子 测量了  还是   变小了一倍~

网友:
cad的比例因子不是1吧

网友:
因为你没按照1:1比例转换

网友:
有的时候你自己重新标注,更改内部某个尺寸,会连带其他尺寸改变。

网友:
吧工程图图纸比例设置成与CAD一致就行啦

网友:
这个比较是需要统一的?!

网友:
那你确定CAD里的图是1:1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