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钻孔问题

楼主(2020-10-22):
1.用摇臂钻床划线钻孔,孔偏移一般能控制到多少?2.钻沉孔一般是先打大孔还是小孔?

网友:
0.5

网友:
1、如果摇臂钻的精度比较高,锁紧很好用的话,0.5mm以内是可以保证的
2、沉孔的话,先打小孔,再打大孔

网友:
实际操作是先小后大,跑偏比较多。。。。,除非大钻头磨得比较尖。

网友A:
我的经验在2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在2mm左右。

实在

网友:
这个准确度是建立在样冲的尖度和打洞技术的好坏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