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磁金属为什么不能电解抛光?

楼主(2020-10-22):
17-4的材料能做电解抛光吗?不能。好像只有不锈钢才能做???为什么?原理呢?
好像只能

网友:
表达灵动

网友:
刚被电解,又自动会吸附到上面!

网友(2021-10-20):
17-4不也是不锈钢吗,为什么不能做。这种材料我们一直做得都是电解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