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圆柱面上的流道如何平滑过渡?

楼主(2020-10-22):
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的流道过渡时,如何能做到平滑顺畅?

楼主:
原文件用solidworks2020做的,怕有的大侠打不开,另存了igs和stp两个版本

网友A:
把圆角面删掉,用四边做面,设置与两个流道连接的面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圆角面删掉,用四边做面,设置与两个流道连接的面相切。

如您所说,用边界切除解决了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文件用solidworks2020做的,怕有的大侠打不开,另存了igs和stp两个版本

版本太高了

楼主:
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高的版本,奈何老板弄了一份图纸回来,用2020版做的,我不装这个版本还打不开,只好认了

网友B:
做曲线扫码切除

网友:
做曲面,用NX

网友:
圆角小不?

楼主:
没有用过NX

楼主:
圆角半径大概20mm,用样条曲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曲线扫码切除

扫描切除就是原来贴出来的效果,不理想。

网友C:
这种最好是用管道成型的操作,画出管道中心线以后,再管道自动成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扫描切除就是原来贴出来的效果,不理想。

曲线画出来,然后投影。

网友D:
当然还有骚操作,用宏命令编程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最好是用管道成型的操作,画出管道中心线以后,再管道自动成型。

不会用管道成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还有骚操作,用宏命令编程来做。

宏命令才刚刚听到,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画出来,然后投影。

这个曲线不知道在哪个面上画,也不知道该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