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管道爬行机器人可以将光学扫描测头送入φ300mm 8米长的管道内?

楼主(2020-10-22):
有没有管道爬行机器人可以将光学扫描测头
送入φ300mm,6米长的管道内?

一、检测目标描述
1.被检测目标:碳钢钢管,内径φ300-600mm, 长度6-12米不等。
2.检测项目:需要检测钢管内壁的杂质,内表面的平整度和缺陷,以及椭圆度和直线度

二、非接触式光学扫描测头描述

探头扫描形式:侧视
(90 度)

测头壳体外形尺寸:170x64x76mm,大致重量:1.2kg
测针直径:0.5-30mm, 光斑大小15-35um, 测针长度:50-300mm
探头激光源和数据采集处理装置:Microcam-3D/4D 干涉仪
探头与干涉仪的连接:光纤,长度最长可达1km
探头的探针以每秒30转的速度旋转,
Microcam4D采样频率:每秒30,000个点

探头测量精度和重复性:1um

三、移动装置需求
根据以上被测工件检测内容和扫描测头的特征,寻求可以将该扫描测头平稳居中送入管道的移动装置。

希望有类似爬行机器人的厂家或经销商与我们联系。

网友:
蜘蛛型机器人,可以适用于这种工况!

网友:
http://www.siasu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24&id=705
这是新松的蛇形机器人,不过臂长只有2m多

网友:
有一种牵引行走的机器人,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就是非开挖地下水管检测机器人

网友(点评):
在网上查一下很多的

网友:
这广告做的不错。管道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只怕远低于测量精度,这个高精度不是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非开挖地下水管检测机器人

这个管道机器人挺好,但可能无法保证测头的居中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个建议,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居中要是看

网友(点评):
要看你以谁为基准,如果以管壁为基准,就看管壁平整不,如果设置基准,有的有一个贯穿整个管道的刚性基准轨道

网友:
遥控汽车

楼主:
当然,针对于内孔比较小的管件,空心轴类的工件,只要内径大于1mm,就可以用我们TubeInspect系列,对内腔的内径变化,形位公差,同轴度,直线度,表面缺陷和粗糙度进行检测。

网友B(2021-10-15):
DOFSIM动仿公司的管道机器人应该是这个应用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做管道爬行机器人啊,初衷是用于给管道清灰的,适用于200以上的管径,不过爬行速度半个小时爬了6米,休息十分钟;在接着爬,比较重,五六十公斤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FSIM动仿公司的管道机器人应该是这个应用的。

网友:
管道清理机器人,加上你的镜头

网友(2021-12-03):
有,怎么和您联系呢?我的qq316435805

网友(2022-09-26):
弄个无人机飞进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