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2020-10-22):
筒体直径900mm    内径750mm   预计重量600KG   长度3800mm
端部为2个回转支撑盘夹持  4模 齿数96
只有一侧有电机
带动回转支承小齿轮为4模24齿
不知道如何选型伺服电机。如何计算转动惯量匹配,麻烦各路大神能详细解答。

网友A:
什么材质密度这么低?

网友:
楼下你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密度这么低?

实际是个铝。这也是个假设,

网友:
你好,你们设备上面能用到直线导轨或者丝杆模组吗?我们主营这些的,可以的话请加我微信认识一下,谢谢:微信:152 5021 8419

补充内容 (2020-10-23 08:38):
哦哦,不能这样发?好吧,知道了

网友(点评):
兄弟卖导轨不能这样,网管呢?

网友(点评):
本想买的都会被你断了念头了。。。

网友:
先把筒体的转动惯量计算出来,再计算传动件的,从筒体往电机输出轴上进行等效计算,翻一翻理论力学中转动惯量的计算方法。

网友:
一侧电机能带动么那么重那么长,设计出来了加工可以找我;VX:13138866558

网友B:
买点书看看,再问问身边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点书看看,再问问身边的人。

感谢

网友:
这里工况没讲清楚,这个滚筒是怎么旋转的?由滚轮做支撑吗?

网友:
没讲清楚,所以才不会算。理论上,只要给一点力,都能转起来。一直给就一直加速。所以,不是转起来需要多大力。而是转多快要多大力。
还是牛二讲的好。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所以只有加速度才能和力扯上关系。

网友:
SW能够自动算出惯量,然后按照你的转速,算出加速度,Jα算出需要扭矩,初选电机和减速比,惯量匹配检验,大致的流程,8流的截图就是算这个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