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20-10-22):
图示处的干涉该怎么解决?

楼主:
还是说无法啮合

网友A:
啥数据都不给,就硬猜呗

网友B:
去掉两个小齿轮

网友:
这种结构齿轮是不是过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数据都不给,就硬猜呗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两个小齿轮

其实是加了右侧齿轮发现啮合不对

网友:
结构不错 值得推广

网友:
如果只能这样,只能调整中心距;如果可以改动,尽量一个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

网友A:
不考虑机构卡死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封闭啮合的。

齿轮abc的齿数分别是:a=16、b=18、c=165

则每个齿轮单齿的圆心角分别是∠a=45/2°,∠b=20°,∠c=24/11°(实际上到这一步就已经知道不能封闭啮合了哈)

满足齿轮闭合传动的基本条件为:

45/2 *x+20y+24/11 *z=180

式中:xyz为正确啮合的齿序号,且为正整数。

a齿轮可以凑出的整数数值只有0和5两种,b仅能凑出0,由于c分子为偶数,只能凑出0,且为55的倍数。

翻译成人话就是,需要啮合在第55齿上才行,显然这三组齿轮做不到的。

so,无法啮合。

网友(点评):
其实我瞎编的啊 ๑乛◡乛๑

网友:
大功率轧机减速机有这种结构

网友:
齿形不是真实齿形?

网友:
先计算下这个轮系的自由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浮动中心距,可以用来消隙

网友:
我在设计行星齿轮减速器时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再加一个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机构卡死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封闭啮合的。

齿轮abc的齿数分别是:a=16、b=18、c=165 ...

感谢指点,幸苦

网友(点评):
有错误,原楼已经修改了回复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设计没问题啊,到底什么原因呢,正好夹角20度,左右两个齿轮状态一样,为啥不能用呢,解决了吗
是不是那个大齿轮和上面小齿轮齿数都为偶数才能啮合

网友:
这种数模去匹配比较理论了,最好实际里面试试看,或者把一个齿轮的位置设计成可以调节的。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机构卡死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封闭啮合的。

齿轮abc的齿数分别是:a=16、b=18、c=165 ...

能再细否

网友:
N年前研究过这种结构,并针对这种结构配置编了计算程序,手算太麻烦。
这个齿轮1和3的距离就决定了齿轮是否装得进去。
楼主这四个齿轮齿数配置,只有一下6种情况可以装进去。

网友:
它的理论就是基于两齿轮啮合,它们的节圆做纯滚动。
由于某些设计中齿轮的变位,1与2啮合,2与3啮合,2的节圆并不完全相同,利用节圆做纯滚动的理论,就可以求出各齿轮的角向位置,从而判断1和3的距离是否合适。或者反求1和3的距离。

网友(2021-01-15):
SW装配时速比没选对

网友(2021-05-11):
理论上不支持这种形式的齿轮配合,齿数和中心距似乎大概可能或许应该差不多有问题

网友(2021-07-27):
10楼专业啊    比较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