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与齿条卡住定位可靠吗?

楼主(2020-10-23):
请教各位前辈,竖直方向通过两根齿条的齿卡住定位可靠吗???
一根长齿条竖直方向固定,另一根短齿可以上下移动,定位时靠弹簧顶住短齿条与长齿条之间齿啮合定位。

网友:
不明觉历。。。对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的答案一般都是可以,别问我为什么,你的问题我猜不明白,所以我的答案你也猜猜看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李时珍的皮

网友:
弹簧:老子到底做错了啥子嘛

网友A:
建议上个图片,根据文字描述,无法直观的猜到。

网友:
只要你的弹簧力量足够大,别说是齿条了,就是两块光板也能顶得死死的

网友:
一般齿一般都有压力角,会对弹簧产生力,弹簧力不够大会错开,可能齿条的一些参数也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B:
齿条上面不是有精度的定位销孔吗?这些孔为什么不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个图片,根据文字描述,无法直观的猜到。

如图,将大齿条固定,通过小齿条进行上下移动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将大齿条固定,通过小齿条进行上下移动定位

加齿条的理由是啥,直接加限位销子是不是更直接,我只是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齿条的理由是啥,直接加限位销子是不是更直接,我只是猜想。

短齿条和长齿条齿形一样,相互啮合实现定位,个人认为销子不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条上面不是有精度的定位销孔吗?这些孔为什么不用起来?

想用两个齿条的目的是实现相互啮合,进行竖直方向定位,不是进行传动。对齿条的安装精度没啥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将大齿条固定,通过小齿条进行上下移动定位

一般上下移动用丝杠不用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齿条和长齿条齿形一样,相互啮合实现定位,个人认为销子不太可靠。。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上下移动用丝杠不用齿条

用齿条的目的不是进行移动,而是进行啮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