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

楼主(2020-10-23):
多个同样大小齿轮和一个齿条配合,齿条为主动件;怎么设计齿轮中心距,保证都齿轮能和齿条啮合的上?

网友:
齿轮和齿条啮合不需要齿轮之间的中心距,只要齿轮之间不干涉即可。齿轮和齿条只要满足啮合条件即可

楼主:
|zhufeng_hgp发表于 10-23 13:27齿轮和齿条啮合不需要齿轮之间的中心距,只要齿轮之间不干涉即可。齿轮和齿条只要满足啮合条件即可
若果齿轮之间是固定间距,需要怎么条件才能都啮合上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果齿轮之间是固定间距,需要怎么条件才能都啮合上

只要齿轮和齿条正确啮合即可,齿轮之间毫无关系。

网友:
齿轮齿条间保证有标准的齿顶间隙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果齿轮之间是固定间距,需要怎么条件才能都啮合上

齿轮是可以360度无死角旋转的。。你想像的齿轮的齿和齿条顶住的可能性不存在,除非你要求两个齿轮的某个齿运行是平行,并且一直保持。

网友:
多个圆和直线相切,你说这和几个圆的中心距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数模里面齿不好装配,可以考虑使用在数模上面画出分度圆,再实现装配的效果!

楼主:
搞明白了,正如7楼所说,不要求两齿轮之间某齿有角度关系,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