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柜散力架(槽钢)

楼主(2020-10-23):
如题,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电力柜散力架的相关资料可以参考,感激不尽

网友:
先把散力架的原理弄清楚,考虑在电力柜下做散列承重支架,把承重支架底面接触面积增大一倍的方式来实现分散承重力,承重散力架加固一般用钢梁,根据设备位置去设计。
网上资料比较多,原理就是压强的定义,力不变,增加受力面积。

网友:
这种找供应商要资料不是更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