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直齿轮和斜齿轮通过螺钉结合问题

楼主(2020-10-23):
这个直齿轮和斜齿轮结合所需的螺钉配合公差多少合适

网友A:
用铰制孔螺栓和配合公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铰制孔螺栓和配合公差即可

谢谢!

网友:
按定位公差(小间隙配合)设计。

网友:
我觉得定位和传递扭矩都不能靠螺钉。

网友:
中间有涨紧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