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活动零件检具

楼主(2020-10-23):
我们公司有十几台自动背封包装机,更换产品时需要改动不同型号制带器,调动零件,费时费料,想要找人设计一种可以随时装上去能使用的检具。

网友A:
说详细点,这么笼统,大家也不是都做包装机的。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
把要求和目标描述尽量具体,详细,别人才能知道你想干什么?最好文字配图片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点,这么笼统,大家也不是都做包装机的。

第一次在论坛发言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只有两个型号100mm跟70mm的产品,图三画圈处是每次更换产品都需要重点调动的六个固定螺丝,想过用刻度来控制。

网友:
一般间隙的检具都是能快速装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