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联轴器上要用接近开关,而不是直接用轴肩顶住?

楼主(2020-10-23):
(图片)

网友A:
轴肩顶住时间长了会磨损,产生的振动发出声音比较大,也会造成其它部件损伤等;

用接件开关,只要调试好以上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肩顶住时间长了会磨损,产生的振动发出声音比较大,也会造成其它部件损伤等;

用接件开关,只要调试好 ...

不太理解,联轴器和轴肩不是相对静止的吗,哪里会磨损

网友:
没看懂,这个接近开关的作用不是为了感应位置,给的信号吗,还有联轴器在哪呢???

网友(点评):
联轴器都没看出来在哪儿吗...

网友:
图都没看明白

网友: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近开关,与连轴器没有关系,安装在这个部位

网友:
应该是怕轴向窜动过大破坏哪个关键零件吧,我猜的

网友B:
变频器计数用的的   应该用错了 ,应该装在 轴的末端  。。。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计数用的的   应该用错了 ,应该装在 轴的末端  。。。设计

lz不说明功能,不好猜

网友C:
接近开关是计数或者测速用的,联轴器上应该有个带齿的圆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是计数或者测速用的,联轴器上应该有个带齿的圆盘!

对!从图上可以看到一个铁片拧在了联轴器上,一直不知道是干嘛的,原来是个尺片。
哪请问这个尺片齿数有啥要求吗?前辈!

网友(点评):
对于齿数要求与开关频率和所测轴转速有关,在开关允许频次内齿数越多所测转速或计数越精确。

网友D:
接近开关配合齿盘使用,通过齿盘不断感应通断来进行计数,齿盘齿数多少,应该和传动精度要求有关,这么个尺寸,应该可以有几十百来个齿,而且这种结构传动精度还不算高了,驱动的电机估计都是很普通的电机,利用PLC的功能,省了一个编码器的钱

网友:
接近开关的作用是检测运行时零件的位置,而轴肩定位是对零件进行轴向定位的。二者作用是完全不相同的。

网友:
你确定这不是用来测速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近开关配合齿盘使用,通过齿盘不断感应通断来进行计数,齿盘齿数多少,应该和传动精度要求有关,这么个尺 ...

谢谢 前辈传授知识

网友:
可以看一下无锡厚德仪表里有个型号HZS-04,样本里有详细介绍转速表与磁阻式传感器的使用方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测轴转速的。

网友:
测速的传感器而已。

网友:
做零速开关用的吧?

网友:
我猜是记圈数的

网友:
接近开关的作用是检测运行时零件的位置

网友:
接近开关就是感应轴向距离有没有窜动,联轴器是间接连接的产品,两边动作可能有个前后微差,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就有信号传出来,省去人为检查了。

网友:
这个接近开关应该是用于搜寻原点用的

网友:
应该是个计数器吧?计算转数的

网友E:
测速用的我们公司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速用的我们公司有用过。

那轴向窜动怎么解决

网友:
非接触式对于检测开关也是一种保护!

网友:
应该是计数用的,跟你理解的用法是两个概念

网友:
跟联轴器没关系,就是因为联轴器上有孔,就在联轴器上做了感应片,这种做法怪怪的,但不影响使用,就是有点瞎搞的意思

网友:
计数用的,和汽车ABS一样作用,探测轴转速,测量精度不高但是胜在结构简单,维修性好,成本低,

网友:
是不是计圈数的,当码盘用?

网友:
接近开关和联轴器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只是接近开关装在这里而已

网友(2020-12-01):
扯的啥,跟联轴器有什么关系,接近开关就是检测原点位置信号用的,瞎扯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