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拆门,这生锈情况需要处理吗?

楼主(2020-10-23):
阀门拆门,这生锈情况需要处理吗? 图打圈的地方  ,需要除锈喷漆吗?各位前辈 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
先喷除锈剂,再涂漆

网友:
这个地方好像是加工配合面,喷漆不合适吧?

网友:
虽然这地方没啥用,锈该除还是要除。

网友:
材质最好是用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