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床的维修问题

楼主(2020-10-23):
车内孔出现了波浪纹是车床哪里有毛病了?

楼主: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1.看看刀具是否有问题/ i% l1 z1 i6 S
2.主轴轴承是否有异响

楼主:
刀具应该没问题,明天早上看看主轴有没有间隙,年前新换的轴承,谢谢大神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内外都有考虑机床问题只有内径有就是刀具问题,只有内径有考虑刀具问题,冷却问题还有共振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z轴滑块是否磨损不均匀

网友:
刀具有振动。。

楼主:
|乱整l发表于 10-25 06:48你可以看一下你的z轴滑块是否磨损不均匀
拆下来看是磨损的不平衡

楼主:
|乱整l发表于 10-25 06:48你可以看一下你的z轴滑块是否磨损不均匀
大神啊!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2-02-21):
看帖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