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45#软轴、45#硬轴和40Cr镀铬棒,通过肉眼能分辨出来吗?谢谢!

楼主(2020-10-23):
大家好!45#软轴、45#硬轴和40Cr镀铬棒,通过肉眼能分辨出来吗?谢谢!

网友:
软轴好区分吧,比如,自行车的软轴。

网友:
硬轴是45号钢精磨光轴,表面镀洛,高频淬火热处理耐磨性高  表面硬度58-60度
软轴是45钢表面镀铬,可以随意加工·表面硬度18到20度
买的时候应该会有标记

网友:
能分出来。。前提是你有孙大圣那样的火星。。。。。

或者经过长期的训练,器材听你的。

网友:
车床加工的话看端面,外圈有加硬层比内圈白一点

网友:
一般是听,,,不是看。

网友:
这年头能听出来的也算少数了,用砂轮机打一下,看火花,软轴很容易就切掉了。

网友:
1.通过颜色是否可以分辨,镀铬和不镀铬颜色是不样的吧。
2.把镀铬的区分开来,那就从硬度来分辨,用手提里氏硬度计检测,快速且不会破坏表面。当然也可以用锉刀在不重要部位试锉,手感判断。

网友:
老师傅就是拿扳手敲一下的事儿。

网友:
用打磨机磨下看火花或者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