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对于轴承,轴承座应该是基轴制吧?轴应该是基孔制,对吗?谢谢!

楼主(2020-10-23):
大家好!对于轴承,轴承座应该是基轴制吧?轴应该是基孔制,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不对,要看轴承的使用状况。精度不高,载荷不大,工况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间隙配合。要求高的情况下,轴侧安装有热装和冷装,轴承座和轴的公差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从实际出发,哪个重要保哪个。

网友:
有套书叫做《机械设计手册》你不知道吧?网上有pdf版的你不妨看看
当然了你大概知道 不过因为懒不愿亲自看看而总希望什么问题都让别人给你现成的答案而已 true or false?

网友:
是的,公差尺寸的标注理念需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