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微调镗刀

楼主(2020-10-24):
哪位知道这种镗刀,请介绍一下。

楼主:
目测锥度比莫氏大,比BT小

网友:
假如您拆一下,过程拍些照片,就是最好的介绍了。

网友:
没用过,不过从外形上来看,可以用千分表的读数原理来微调,先镗一刀,测量一下尺寸,在进行读数微调

网友:
1:10?

网友:
微调精镗刀一般都是高精加工的,而且很多是非标定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