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机运行顿挫的问题

楼主(2020-10-24):
用摆线针轮减速机驱动链条,最近刚发现链条行走时不是匀速前进,而是一顿一顿的,链条和链轮时匹配的,链条重新张紧过,也重新找正了,依然没有解决,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处理?

网友A:
链轮旋转就是一个多边形在旋转。你的链轮是不是很大,齿数很少

网友:
照片或者图纸,至少要有一个,才好看图说话

网友:
是否减速机的摆线轮的问题呢?

网友B:
顿挫感是刚发现的还是买回来的机器开始运行就有?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 经量少用  特别是重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顿挫感是刚发现的还是买回来的机器开始运行就有?问题描述不清楚。

这个问题是刚发现的,刚安装的时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旋转就是一个多边形在旋转。你的链轮是不是很大,齿数很少

链轮为40A,齿数17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轮为40A,齿数17

你的链轮这么大,齿数才17,多边形效应比较明显吧。你看看1分钟有多少次顿挫感

网友C:
摆线减速机是固定在什么上面,一般功率较大的应该固定在混凝土上,或混凝土上嵌入钢板等,混凝土有良好的吸震作用,功率小的可以安装在钢结构支架上,同时应该注意其刚度,防止减速机与钢结构的震动频率相同而引起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线减速机是固定在什么上面,一般功率较大的应该固定在混凝土上,或混凝土上嵌入钢板等,混凝土有良好的吸 ...

谢谢! 现在是在混凝土地面是固定一个钢结构的底座,减速机安装在底座上。更换过一台减速机,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仅维持两周,问题又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