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

楼主(2020-10-24):
Sw里钣金用什么命令可以做出侧边往里面偏一点(专业术语不知道怎么描述),有大哥知道的吗?

网友:
钣金工具栏里也有拉伸凸台命令。

网友A:
啥叫偏一点儿啊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给个具体的数值啊 或者说你这个件可以随便对付一下就行吗?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
目测折不出来。。。。。除非用冲压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老哥能发个16版本的吗?这个版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偏一点儿啊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给个具体的数值啊 或者说你这个件可以随便对付一下就行吗?

往里偏1mm,钣金厚度是2mm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冲压工具了解一下 网上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往里偏1mm,钣金厚度是2mm

网友:
SW里面钣金部分有个转折功能可以画。加工的话, 不需要冲压,折弯机就能搞定,但是刀需要定制(段差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是要内偏么?

网友B:
钢板厚度2mm,折1mm不好干吧?

网友:
整体面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板厚度2mm,折1mm不好干吧?

看我10楼的图,不知道是否lz的意思,应该还好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