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看一下减速电机选型对不对

楼主(2020-10-24):
大齿轮负载转矩350N.M,大齿轮和小齿轮齿数比是8/1, 得出减速电机的输出扭矩是350/8=45N.M,取50N.M.使用系数按3倍算得150N.M。 根据公式T=9550*p/n,算的减速电机的功率为0.126KW ,我选个0.18KW的减速电机 可以吗, 减速电机参数为 减速比160 ,输出扭矩为180 ,8.2r/n,求大佬们给看一看有没有算错。另外减速电机厂家给出的建议是0.55KW的减速电机,参数是减速比154,输出扭矩595,8.8r/n。他说选电机的情况是假想减速电机直接带着负载 算的

网友:
不明白,不会计算,系数是不是不大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方式的结构,大齿轮驱动不是看转矩的吧,都是轴承,转矩只是重力导致轴承上有摩擦力,转矩不可能那么大的,旋转的话要匹配转动惯量,看能不能刹得住车

网友B:
1、负载转矩T=350N.M
2、齿轮减速比i₁=8,传动效率η=0.96
3、选定减速机输出转速n₂=8.2r/min,减速机速比i₂=160,则电机的转速n=n₂*i₂=1312r/min
4、使用系数按3倍,即f=3
5、功率P=T*n*f/(9550*i₁*i₂*η)=0.117Kw,所以可取0.18Kw。
验证:
减速机的输出扭矩T₂=(9550*0.18/1312)*160=209.63Nm。你写的“减速电机参数为 减速比160 ,输出扭矩为180 ,8.2r/n” 中的180Nm如果是减速机的额定扭矩的话,那么减速机不匹配。另外三相电机过载能力强,其中启动转矩可达额定转矩约3倍,选择减速机要考虑到。

网友:
负载转矩已知,负载转速是多少?根据这两个参数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是多少?然后,从负载端往减速电机输出轴端计算。

网友:
看样子功率还是不足,建议增大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载转矩T=350N.M
2、齿轮减速比i₁=8,传动效率η=0.96
3、选定减速机输出转速n₂=8.2r/mi ...

谢谢大佬 写的好详细,后期我对电机重新选了 选的0.5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载转矩T=350N.M
2、齿轮减速比i₁=8,传动效率η=0.96
3、选定减速机输出转速n₂=8.2r/mi ...

大小齿轮的齿数比是8/1,减速机输出的扭矩不该是负载的1/8吗  减速机输出的扭矩大于1/8总负载 ,  这样思路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方式的结构,大齿轮驱动不是看转矩的吧,都是轴承,转矩只是重力导致轴承上有摩擦力,转矩不可能 ...

这个转矩是两部分,1是摩擦力矩,2是启动力矩就是转动惯量算的 两部分加一起是大约35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