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退出草图很慢!!!

楼主(2020-10-24):
在装配体模式下,编辑零件,退出草图时鼠标转圈,要等十几二十分钟才能退出草图。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啥情况啊?
(装配体里面有几百兆的STP文档保存的SW文件)
电脑配置如下: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1630 v4 @ 3.70GHz 四核
主板        Default string ( 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 )
内存        32 GB ( DDR4 2133MHz )
主硬盘         SSD HEORIADY HX-001 D 512G ( 512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Quadro M5000 ( 8 GB )
显示器        冠捷 AOC2479 2479W1 ( 23.8 英寸  )
网卡        瑞昱 802.11n WLAN Adapter

网友:
你这个配置,让我有种无从下嘴的感觉。。没用过那么高的配置,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配置不够吧。

网友A:
就是stp文件的原因,因为他是用无数的曲面构成的,占用资源太多,所以,我一般是自己另做简化模型

网友:
和电脑配置没大关系

网友B:
装配体文件没必要几百兆的,所以这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stp文件的原因,因为他是用无数的曲面构成的,占用资源太多,所以,我一般是自己另做简化模型

大师啊,这个模型复杂啊,不复杂我也自己画模型了。改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文件没必要几百兆的,所以这就是问题

客户转过来的STP就几百兆,不用他们的模型,我这很难画出来啊。

网友:
额,从NX的眼光看,是你图档带的参数太多,图纸也太多,去下参,把图纸都删了电脑用起一就快了。

网友:
几百兆的STP转到SW,再加上草图编辑,不慢才怪了!SW天生就不擅长这个做法。
试试把不需要的特征全部抑制掉;
再直接点,把需要的特征单独导出,无用的全部删掉或切除掉,再来绘草图。

网友:
第一次打开step格式之后,另存为part文档,下次使用另存的那个part文档试试呢

网友:
打开管理器看看进程里有哪些软件也在运行?然后把不相关的关掉。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还会卡??这套配置要5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