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步车上加装防超重检测装置,有什么好的结构或装置吗?精度10KG以内,大神们提提建议

楼主(2020-10-24):
四轮电动代步车,目前是用减震器结构,检测压缩还原,偏差很大。还要考虑车子运动中的因素。

补充内容 (2020-10-24 16:09):
怎么添加图片啊

网友A:
为什么要考虑运动因素??车子开动后把检测信号屏蔽掉不就行了吗?

还是说你们的车子开动过程中还有人员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考虑运动因素??车子开动后把检测信号屏蔽掉不就行了吗?

还是说你们的车子开动过程中还有人员 ...

超重有声音报警,不能在路上一会一报警吧。车子开动把信号屏蔽掉是个不错的主意。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考虑运动因素??车子开动后把检测信号屏蔽掉不就行了吗?

还是说你们的车子开动过程中还有人员 ...

道路上遇到高低不平,有冲击力,会有误差。

网友(点评):
软件滤波

网友B:
只有我好奇为啥要检测载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好奇为啥要检测载重吗?!

限制载客?限制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制载客?限制载货?

限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好奇为啥要检测载重吗?!

超重不安全,使用寿命降低。

网友D:
用硬挡。压缩过程中设计一个限位螺丝。超重过程中,限位螺丝会压死,设计一个接近开关。限位螺钉压死时与接近开关接触。接近开关发出一个信号。
程序中设计一个计时器。接近开关有响应时开始计时。比如超过1分钟报警。当接近开关无信号后,计时会重置为零。即只有持续接触1分钟以上才会报警。
即使在运动过程中,加速度过大,比如跳跃。也是可以认为“负载过大”。但是短时间的过载是允许的。

网友:
超重环境模拟试验装置以离心机为代表,利用旋转来模拟特定高加速度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硬挡。压缩过程中设计一个限位螺丝。超重过程中,限位螺丝会压死,设计一个接近开关。限位螺钉压死时与接 ...

不赞成这种机械方式。直接电子解决最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硬挡。压缩过程中设计一个限位螺丝。超重过程中,限位螺丝会压死,设计一个接近开关。限位螺钉压死时与接 ...

谢谢,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木逢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9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赞成这种机械方式。直接电子解决最清爽。

大神,用哪些电子设备好呢,推荐一下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赞成这种机械方式。直接电子解决最清爽。

你可能没理解,我也是用了接近开关。但是怎样装接近开关,怎样能让接近开关实现设计意图,是要考虑一部分机械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没理解,我也是用了接近开关。但是怎样装接近开关,怎样能让接近开关实现设计意图,是要考虑一部分 ...

大侠的方案是理论OK的。但觉得弹簧是不稳定的机械部件。

若非必须,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