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螺纹问题BSPP

楼主(2020-10-24):
大佬们,小弟不才,遇到一张图纸标注螺纹是BSPP,我想知道BSPP就是我们所说的G螺纹吗?有没有区别的?因为这段螺纹是焊接在设备里面的,要是搞错了,改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找明白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是的,你说得对,就是G螺纹,如果你自己不放心,自己改一下图纸,改成自己懂得螺纹,Rc螺纹

网友:
看看机械手册中关于连接那一章里对Rp和G螺纹的描述。标识也不一样。

网友A:
55°圆柱管螺纹,来源于英寸制系列,但米制和英寸制国家均广泛采用,用于输送液体经、气体和安装电线的管接头与管子的联接,然而,各国的代号不同,应按下表(对照表)中的国外代号转化为我国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圆柱管螺纹,来源于英寸制系列,但米制和英寸制国家均广泛采用,用于输送液体经、气体和安装电线的管接 ...

网友:
bspp是一种英制螺纹的代号 相当于国内的55度圆柱管螺纹,也就是g 这种螺纹的牙型角是55度,没有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