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10-24):
请教,为什么ABB双速电机2倍的速度差,而两个功率相差那么大,通常不也是接近2倍关系吗

网友A:
功率公式P=T*N/9550,你把数据带入进去验证就知道原因了。
另外,型号132S8/4A的转子惯量数据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公式P=T*N/9550,你把数据带入进去验证就知道原因了。
另外,型号132S8/4A的转子惯量数据是不是错误的 ...

谢谢,那个转子惯量不清楚,附带另一张图,也类似。

网友:
对照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图,就知道你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是有两种运行速度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