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受力分析

楼主(2020-10-24):
如图,0.5米/秒速度运动的链板带动2KG的物体运动,我现在需要增加一个阻挡,求这个阻挡力是多大

补充内容 (2020-10-26 09:25):
物体被链板拉动,从右往左以0.5M/S的匀速运动
物体由0.5M/S到被阻挡挡住,时间取1s

楼主:
问的不对,更新一下

网友A:
冲击力是变力,很难求解,一般情况下需要已知作用时间,利用动量定理求平均冲力

网友B:
拉力是谁施加的?如果没有拉力,摩擦力和运动方向应该相反。然后用牛顿运动定律计算。

网友C:
匀速运动时,F拉=f静摩擦力=umg。硬挡可不太好,搞不好你那板子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是谁施加的?如果没有拉力,摩擦力和运动方向应该相反。然后用牛顿运动定律计算。

链板会拖动物体向左运动, F 是不是就是动摩擦?傻傻分不清楚, 还有一个是2KG是由0.5m/s的速度降下来的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力是变力,很难求解,一般情况下需要已知作用时间,利用动量定理求平均冲力

有时间能算一次么,0.5m/s到静止,时间是1s

网友(点评):
可以算加速度为-0.5m/s^2,阻力就是质量X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匀速运动时,F拉=f静摩擦力=umg。硬挡可不太好,搞不好你那板子就废了

匀速运动状态好理解,那有运动变成静止这个过程呢? 我认为这个过程阻挡的力应该是最大的,就不知道咋整了
实际设计问题暂不讨论

网友(点评):
你电机牵引力会变么?不会变,那不就是了。楼上那个说的没错,这个力就跟你停止时间有关,减速时间为零的话,停止力理论上就是无穷大。你设定为1S,是有提前减速?如果硬撞的话,这个时间好像不是你说定1S就是1S

网友:
装个气动缓冲挡停器就ok

网友:
匀速运动说明拉力和摩擦力相等了,现在只考虑阻挡力F=ma   (a为从运动到停止的加速度)     应该是这样,说错了记得提醒我

网友D:
1.分析冲击力,根据动量公式可以算出。主要难点是停止时间的确定。另外,冲击时间不可能有1s,除非你上缓冲器。
2.分析最大静摩擦,根据摩擦力公式壳算出。难点是摩擦系数的确定,可以查表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能算一次么,0.5m/s到静止,时间是1s

动量定理的表达式:
阻挡板受到的冲击力跟物体的质量和运动速度,接触时间有关。按你这个例子碰撞接触来说,就算接触时间很短,那么冲击力会很大,但是作用时间短,所以冲击的效果应该不会很严重。最好能在阻挡板上加一层软胶,起到减震和吸收缓冲的作用。

网友:
增加油压缓冲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分析冲击力,根据动量公式可以算出。主要难点是停止时间的确定。另外,冲击时间不可能有1s,除非你上缓冲 ...

谢谢,往细的考虑,时间可能不对,摩擦系数也可能不对,但都给出来了,权当理论上的一个数据参考,

网友E:
力就按照重力来算,20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就按照重力来算,20N

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