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不显示图形

楼主(2020-10-25):
如图所示,刚生成时的工程图是正常的,过几天后再打开就成图片这样,内容都不显示了,怎么回事?怎样能显示工程图

网友:
你零件移动位置了吧。重新选择一下零件位置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如何选择零件位置

网友(点评):
把零件重新打开一次。

网友:
新手啊
我不告诉你 你百度一下立刻就有答案ok?

网友:
在SolidWorks中单击文件夹中的工程图,在窗口中单击右下角的“参考”,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双击后面的文件夹,查找当前模型所在的文件夹即可

网友:
所以说没事儿别乱挪零件位置懂不?

网友:
把工程图和三维模型关联一下就ok了

网友:
文件挪位置,找不到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74541179.html

网友:
在solidworks环境下把零件重新打开一次,软件将会记住零件的保存路径。

网友:
路径重新关联下,就是用SW打开工程图时,下面有个参考,双击,找到对应的三维零件

网友:
零件名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