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格式装换宏

楼主(2020-10-25):
网上找了一个工程图转换PDF的宏文件,根据自己的需求改了一个版本,做了个界面,可以装换多种格式,并存放到一个新建文件夹中,相关说明可以见宏程序界面

楼主(2022-05-20):
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有使用过的可以反馈一下。目前版本有更新。

网友(2020-10-25):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A:
SW里面本身就带各种格式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面本身就带各种格式保存的

我这个用的也就是SW自己的格式保存,就是实现批量转换的功能,节省时间

网友B:
能否说明下怎样使用

网友:
高逼格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明下怎样使用

说明已经写在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明下怎样使用

这是个宏程序,用SW宏功能打开,也可以生成一个自定义宏按钮

网友C:
SOLIDWORKS Task Schedular我试了,根本动不了,自己也倒腾了个宏,功能是工程图转换成PDF和DWG文件,操作是,工具---》宏----》新建----》把下面的代码复制进去----》存到硬盘某个位置----》,调用的时候是,工具----》宏---》运行,当然也可以自定义到SW的工具栏上,宏文件源代码如下需要的拿去,: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PathStr As String
Dim FName(500) As String, FNum As Long

Sub main()
Dim i As Long
Dim PathStr0 As String, PathStr1 As String
Dim PathStr2 As String, PathStr3 As String, PathStr4 As String, PahtStr5 As String
Dim L As Long, L1 As Long
PathStr = InputBox("请输入需要转的工程图所在位置")
Call Showfilelist(PathStr)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For i = 0 To FNum - 1
    PathStr0 = PathStr & "\" & FName(i)
    Set Part = swApp.OpenDoc6(PathStr0, 3, 0,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L = Len(PathStr0)
    PathStr1 = Left(PathStr0, L - 7) & ".DWG"
    PathStr2 = Left(PathStr0, L - 7) & ".PDF"
    longstatus = Part.SaveAs3(PathStr1, 0, 0)
    longstatus = Part.SaveAs3(PathStr2, 0, 0)

    Set Part = Nothing

    L1 = Len(FName(i))
    PathStr3 = Left(FName(i), L1 - 7) & " - 图纸1"
    PathStr4 = Left(FName(i), L1 - 7) & " - 图纸2"
    PathStr5 = Left(FName(i), L1 - 7) & " - 图纸3"

    swApp.CloseDoc PathStr3
    swApp.CloseDoc PathStr4
    swApp.CloseDoc PathStr5

Next i

End Sub

Private Sub Showfilelist(folderspec As String)
     Dim fs, f, f1, fc
     Set fs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f = fs.GetFolder(folderspec)
     Set fc = f.Files
     FNum = 0 '清零
     For Each f1 In fc
        If InStr(f1.Name, "SLDDRW") > 0 Then
            FName(FNum) = f1.Name
            FNum = FNum + 1
        End If
     Next
End Sub

网友:
不会用SW的宏功能的可以百度,会教你怎么用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 Task Schedular我试了,根本动不了,自己也倒腾了个宏,功能是工程图转换成PDF和DWG文件,操作 ...

忘记说了,这个是可以直接把一个文件夹的所有工程图批量自动转换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 Task Schedular我试了,根本动不了,自己也倒腾了个宏,功能是工程图转换成PDF和DWG文件,操作 ...

你这段程序网上找到过了,我已经把它集成到这个小程序里了。我这个只是稍微改动了一点,加了点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上来大家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体验下

使用效果如何?给个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段程序网上找到过了,我已经把它集成到这个小程序里了。我这个只是稍微改动了一点,加了点自己想要的 ...

666,集成到程序我还不太会,还是兄弟你厉害了

网友:
必须支撑

网友:
这个如果能用起来,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2022-03-30):
若只是中间的代码不一样,前面的代码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网友(2022-05-10):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22-08-13):
不知道这个焊接件分出来是咋样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