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上两个SW版本时,模型软件下载的STEP格式,只有高版本的能打开,低版本的

楼主(2020-10-25):
求助 电脑上两个SW版本时,模型软件下载的STEP格式,只有高版本的能打开,低版本的打不开,这个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A:
高版本再另存一下STEP格式,低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再另存一下STEP格式,低版本试试

试了  打不开

网友:
SolidWorks,在STP格式保存时是没有版本选择的,
我前几天下了个STP,用2016打不开,到公司用2020打开了,
保存成x-t格式,保存的时候选项选择低的版本,然后用2014能打开。

2016里面版本有

网友:
用高版本的打开,另存为X_T格式

网友:
新建part,再导入stp,不要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