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打捆机

楼主(2020-10-25):
哪位大神有高密度打捆机的相关资料,学习学习,,请赐教。

网友A:
打捆机是指用来捆草的机械吗?

网友:
有否低密度打捆机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改为高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捆机是指用来捆草的机械吗?

是打牧草,当然也可以打秸秆,比如玉米秸秆,稻麦秸秆等。

网友B(2021-04-30):
我们现在就在做打捆机

网友(2021-09-12):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就在做打捆机

你是哪里的?

网友(2023-04-09):
老兄,加我微信,共同讨论下打捆机

网友(2024-01-16):
高密度是指密度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