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个看似简单的自锁机构。

楼主(2020-10-25):
请教一个自锁机构哈,一个销子在两根缺口的圆柱中间上下移动,销子往下动作可以,往上动两根缺口半圆就把销子锁住了。请问这个销子需要有锥度吗?如何解除自锁呢?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一下扣机,两侧可用弹簧卡住,就看你要多大力的问题了

网友A:
像是单向轴承原理,异形滚子单向锁定。解锁可能是销子有个位置做了避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单向轴承原理,异形滚子单向锁定。解锁可能是销子有个位置做了避空。

我猜把销子摆向一个角度就可以解锁,平时状态是弹簧顶住的。

网友:
看看单向轴承结构,可以参考;还有打胶枪

楼主:
谢谢,确实有点这么个意思。只不过没有滚动,滑动摩擦力。

网友:
你把汽车座椅头枕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嗯, 搞明白了,弹簧顶起来的这个角度自锁,轴承压下去的改变角度解除自锁,

网友:
这种如果靠机械零部件去保证,首先要保证精度,其次要其结构的自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