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列制品该选用什么焊接方法?谢谢!

楼主(2020-10-26):
大家好!下列制品该选用什么焊接方法?谢谢!
1.自行车车架;
2.钢窗;
3.家用液化石油气罐主缝;
4.自行车圈;
5.电子线路板;
6.锅炉壳体;
7.钢轨对接;
8.不锈钢储罐;
9.焊缝钢管。

网友:
选用合适的焊接方法!

网友:
这个变数真是比较大。

网友:
1.自行车车架 (硬钎焊)
2.钢窗 (手工电弧焊)
3.家用液化石油气罐主缝 (埋弧自动焊)
4.自行车圈 (CO2保护焊)
5.电子线路板 (软钎焊)
6.锅炉壳体 (埋弧自动焊)
7.钢轨对接 (闪光对焊)
8.不锈钢储罐 (Ar保护焊)
9.焊缝钢管 (焊缝)

网友(点评):
厉害了,层主莫非就是弧焊工艺里面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