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列产品选用什么样的钢号来制造的?谢谢!

楼主(2020-10-26):
大家好!下列产品选用什么样的钢号来制造的?谢谢!
1.六角螺钉;
2.车床主轴;
3.钳工錾子;
4.液化石油气罐;
5.活扳手;
6.脸盆;
7.自行车弹簧;
8.钢锉;
9.门窗合页。

网友:
3分钟能大致答出来的就不错了

网友A:
1.35钢。2.40Cr。3.45钢。4.20号钢。5.45钢。6.201或者304不锈钢。7.65Mn或70号碳素弹簧钢丝。8.9CrWMn。9.20号钢

网友:
选择贵的,合适的钢号来制造。

网友:
把那个铁碳相图大概上研究一下,你心里就大概有个谱了。

网友B:
脸盘是搪瓷的还是?

网友(点评):
角度刁钻,不过确实需要问清楚了,万一这个脸盆是商周时期的古董呢!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是钢号,大致就是搪瓷用的10号钢以下和不锈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脸盘是搪瓷的还是?

我要用塑料的

网友:
车窗主轴用40Cr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不太好。零件或部件用什么材料取决于它的使用环境,所受的负载状况,经济性等因素。
六角螺栓可以用35钢,30408,也可以用35CrMO。
液化气瓶属于压力容器可以用20g,也可以用16Mn或Q345。
机床主轴用合金钢,具体哪种合金钢,根据主轴弯扭组合进行强度计算确定。

零件材料的选择绝不是拍脑袋,随意确定的,选择某种材料要有一定的依据,比如国家标准,计算结果或者试验数据等。

网友:
我要碳纤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5钢。2.40Cr。3.45钢。4.20号钢。5.45钢。6.201或者304不锈钢。7.65Mn或70号碳素弹簧钢丝。8.9CrWMn。9. ...

钳工錾子,用45#软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脸盘是搪瓷的还是?

我要用可折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钳工錾子,用45#软了点。

应该用工具钢。60号钢

网友:
楼主说了,是钢号,大致就是搪瓷用的10号钢以下和不锈钢吧

网友:
1.六角螺钉——Q235
2.车床主轴——45#
3.钳工錾子——T10
4.液化石油气罐——20#
5.活扳手——T8
6.脸盆——Q235
7.自行车弹簧——60#
8.钢锉——T10
9.门窗合页——Q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