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口子吸不上料了

楼主(2020-10-26):
两边的口子吸不上料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其他几台机器都没问题。请前辈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锯末?,,,,,要么风量,要么堵了。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0-26 14:05锯末?,,,,,要么风量,要么堵了。
是的,但是手能感觉到风,而且都是边上两个吸不到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再描述下,什么机器?吸的物料是什么?吸料方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再描述下,什么机器?吸的物料是什么?吸料方式是什么?

搅拌轴,锯末,离心负压吸取

网友:
完全靠吸能吸的干净吗?是否可以在里面装个吹呢,边吹边吸。吸不起来的把你吹起来,吸不进去的把你吹进去。

网友:
没有形成封闭,很难形成真空吸附力!

楼主:
|非标男发表于 10-27 10:09完全靠吸能吸的干净吗?是否可以在里面装个吹呢,边吹边吸。吸不起来的把你吹起来,吸不进去的把你吹进去。
吹感觉上会乱飞,进料的话要求均匀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8 19:23没有形成封闭,很难形成真空吸附力!
是要把盖子封闭起来吗?

网友:
口子方向,转个角度试试看

网友:
是最近才这样吧

网友(2021-04-27):
有风量,没有形成负压

网友:
是最近才不上料的还是一直就不上料?所有管道公用一个风路还是各自分开?中间两管道能把机器里的料输送完吗?还是导致料满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