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从振动盘取料行么?

楼主(2020-10-26):
振动盘(外购的)出料后,我用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圆盘进行取料(黄色圆盘旋转,从振动盘把铆钉拨出),圆盘分内盘(下图黄色的(随电机旋转),外盘(紫色的,固定)),然后按分度将铆钉定位到相应的角向位置,请问做过振动盘的大神们,这样取料可行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

铆钉实物

铆钉实物

旋转盘缺口与法线有10左右的夹角,旋转时,方便铆钉从振动盘推出

旋转盘缺口与法线有10左右的夹角,旋转时,方便铆钉从振动盘推出

网友:
用一根同步带,省掉一个电机钱

网友(点评):
上一个实例的照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点评):
很好的思路。

网友:
觉得还不错。挺。

网友:
见过皮带出来这样分料的还挺好的

网友A:
供料速度要求多少ppm?

网友B:
要这个转盘的目的是什么?个人觉得可以考虑直接从直振末端取料。

网友(点评):
需要工位间距吧

网友C:
市场上大把,标准的4工位转盘式螺丝供料器,出料口上方会有个挡板,防止螺丝跳起,叠料。这个缺口是正方向的,LZ画的有个倾斜角是担心卡料吗?

网友:
我觉得做技术做研发的都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大把,标准的4工位转盘式螺丝供料器,出料口上方会有个挡板,防止螺丝跳起,叠料。这个缺口是正 ...

是担心卡料,你这个出料机构之前我们别的设计师用过,有时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个转盘的目的是什么?个人觉得可以考虑直接从直振末端取料。

取过料以后,还有一个高度检测和机器人取料,想在机器人向产品放料的时间,一次出够下次的量并提前做高度检测,这样节省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料速度要求多少ppm?

60件,现在正在联系振动盘厂家具体细节,因为第一次用振动盘,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60件,现在正在联系振动盘厂家具体细节,因为第一次用振动盘,怕有问题

两个件就需2个振动盘,看来预算很丰。

个人建议可以考虑其他方法。需要多翻翻视频,借鉴。

网友D:
思路没问题,这玩意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思路没问题,这玩意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不用震动盘,可行么

网友:
这个出料口需要增加一个顶出机构,看振动盘退出来,力会呈现递减趋势。

网友:
你那个GT检测精度μ级的,旁边直振振动不会影响GT检测吗

楼主:
直震和这里不是连接的吧,明天问问振动盘厂家,确实没做过振动盘,要是有影响还要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担心卡料,你这个出料机构之前我们别的设计师用过,有时会卡住

应该是设计的槽口尺寸 和产品尺寸没设计好,应该产品稍稍突出槽口;

网友E:
加个直震吧。。。。。不然进槽的时候有时候会推力不足而卡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直震吧。。。。。不然进槽的时候有时候会推力不足而卡料。

有直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震动盘,可行么

看你的工件挺大的,可以考虑用连杆机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工件挺大的,可以考虑用连杆机构

有参考图片吗?

btw,我不是lz,我觉得lz这么搞,有点浪费。

网友:
@午子仙毫 大侠看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参考图片吗?

btw,我不是lz,我觉得lz这么搞,有点浪费。

用连杆理论上比用振动盘成本要低很多的,我们因为物料比较小速度要求也比较快就没有使用连杆机构,因此也没办法给你图片参考哦

网友:
振动盘取件最大问题就是卡件,以前我们用的一个进口的品牌和一个国内的品牌,其实上料都没有问题,就是容易卡件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现在结构开始装配了,我比较担心机器人取料后向圆盘机构上的钣金放料时,会放不进去,但是同事说以前的机构放料还好,估计是应为铆钉本身有一些倒角,通过倒角导向放入

楼主:
买的基恩士的GT型接触型距离传感器,好贵啊,但是也买了,现在没事了,刚才在米思米和淘宝查了一下,有数显千分表,带输出信号到PLC的,总共要1000多,查到一个日本三丰的品牌,不知道哪位大神用过类似的么,介绍一下,别的品牌的也行

网友(2020-12-01):
卡料几率大,最后有分料机构加到位检测。

楼主(2021-01-13):
我的圆盘取料机构成功了,方案是可行的,机器也要验收了,感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