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保存发生错误

楼主(2020-10-27):
文件可以保存到桌面,但是保存到指定文件夹就发生错误了,重启电脑也不行。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坐等高手

网友:
保存前先看看文件有没有错误?

网友:
电脑重启试试看。

网友(2020-12-25):
看小电影了吧,杀下毒

网友(2021-05-03):
如果文件夹没有中文,特殊字符的话,我一般只能重装CATI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