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下压铆螺母的取料和放料结构

楼主(2020-10-27):
如上图所示,我需要将该螺母从送料机上取出,然后动运后放置到键盘板上进行压铆,从网上找了下相似图纸,发现是图示结构,其利用的是真空吸结构,但是发现似乎在点问题,他那小轴和大轴配合有0.15间隙,感觉真空发生器需一直开着才能保证小轴不掉下来,真空发生器就完全没什么意义了,取料时是用小轴小头插入螺母内螺纹处,然后气缸提起运动至需要放料处,然后气缸落下,放料,但是这有个问题了,取料时要提取料小轴到螺母底孔差不多至少得过渡配合,但是螺母外径与键盘孔应是间隙配合,也就是放料放不下去吧,个人认为是不是应加个放料时将螺母顶出机构啊。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帮解个惑,最近在研究一台自动放铆螺母的设备。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上图的结构是用真空吸吸铆钉,而且要整的是压铆螺母,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经验,能介绍下取料结构。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做过一台设备,自己设计的液压铆接,效率太慢,而且一堆问题,现在让我重新做,也是没啥经验,但听同事说,做的仿型的吸头吸起铆钉往钣金孔方时,效果还不错,我们的吸头之前是一个圆柱,中间有一个小圆柱穿到螺纹孔中,台阶圆的端面打孔打孔吸住铆钉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搞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做过一台设备,自己设计的液压铆接,效率太慢,而且一堆问题,现在让我重新做, ...

三爪,柔性三爪考虑过吗

网友:
气缸动平行夹爪楼主可以长期使用。

楼主:
太小了,这个铆螺母一般四五个毫米大,目前市面上看到一种用磁铁吸的

楼主:
从客户那看到的一台样机,取铆螺柱是这个针头式结构,他们说是磁性吸起来的,放的时候在底板上有个更大的磁铁,利用磁力差将螺母柱吸下去,但是有点不解这个针柱是一个整体,是不是将前端磁化的,因为他下面的磁铁也行小,有没比较了解这结构的大侠出来解除说一下。

吸头

吸头

底部磁头

底部磁头

楼主:
而且在这个上面那个销轴里面加了弹簧的,里面还接了个真空发生器,让人很纳闷。

网友B(2020-12-01):
弹簧浮针导向,真空吸,有啥问题。全自动上下料,上螺母压铆机我都做好几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浮针导向,真空吸,有啥问题。全自动上下料,上螺母压铆机我都做好几台了。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同时寻求合作,我这边有客户,但是有那种大头端无通孔那种螺母柱又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