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小型提拉结构

楼主(2020-10-27):
物体是20*20的圆柱重大约40N一个  并排有5个或者10 要求空间小,成本低

网友:
位置相对精确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吸盘

网友:
有那夹加东西的气缸

网友A:
20*20的圆柱,重4千克?
冒昧问一下,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的圆柱,重4千克?
冒昧问一下,这是什么材料

上下两个有个配合,大于40n的力就能脱开配合

网友:
两个圆柱上下就是图示摞在一起吗?提拉是指把上面圆柱提起,离开下面的圆柱,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20的圆柱,重4千克?
冒昧问一下,这是什么材料

他写的4N,相当于0.4kg

网友:
什么材料呢,底下那个是固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写的4N,相当于0.4kg

我看到的是40N

网友:
连杆伸缩吗?

网友:
我看错了

网友:
看您这图是想弄L抬起来,可以描述再详细点这样大家回答你就比较准确点。夹爪气缸可以了解下

网友:
夹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