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材料与自攻钉强度求助

楼主(2020-10-27):
各位前辈们,我最近刚接触塑料件的设计,有一事不明,就是关于自攻钉的选用,其他普通安装还好,关键有部件受力较大,需要验算自攻钉和塑料件之间的连接强度,设计螺钉数量或攻深。或者采用镶嵌金属螺,又或者采用穿透被金属螺母的方式。但是尽量使用自攻钉。只是没有查到关于这方面的技术资料,有没有相应的强度对照表之类的资料提供,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你不是中车的吗,贵司大国企没有内部资料什么的吗

网友:
我觉得受力较大还是尽量镶螺母比较好,自攻螺丝虽然是方便,但是受力大了,容易滑牙

网友:
中车这种特大公司没有内部标准?赶紧去找你部长吧

网友A:
你需要一台塑料件产品拔脱力实验设备。你的头像告诉我你买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塑料件产品拔脱力实验设备。你的头像告诉我你买得起。

人才

网友:
可以去专业的实验室去检测,出点检测费!

楼主:
统一回复,等我当了部长,我要把各型号自攻钉,与各类塑料之间,每拧进去一扣的破坏拉力都试验出来,做个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
设计还需要考虑成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