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问题

楼主(2020-10-27):
1.使用仿宋或长仿宋体转换成PDF怎么和sw软件里的不一样?
其他的字体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第一个图是SW里面显示的,白色背景是转换为PDF文件的

2.有没有知道下面图中是哪个字体?
我用仿宋GB2312、长仿宋体、汉仪长仿宋体等字体都和这个不一样,感觉这个字体还不错。

网友A:
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这个。

兄弟,我说点是SolidWorks软件,我猜你是手机浏览的

网友B:
1、两个软件读取了不同的字库
2、看下图对比

上面是华文仿宋,字号100,加粗,字符间距缩放66%的效果,下图是楼主原图的截图。二者细节上有差异,但是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个软件读取了不同的字库
2、看下图对比

大神,SolidWorks文字好像不能进行宽高比设置吧

网友:
转CAD也是一样的。各种字体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有的会出BUG变形,有的会乱码。我现在是折中用。出PDF的时候字体会不好看,但是懒得管了,能看清楚没BUG就行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不对,转CAD的时候,设置里字体改成truetypr

最后自己加上汉仪长仿宋比例0.925
(其他几个是随便写的,汉仪长仿宋转出来大小是对的)

但是转PDF没有文字的选项。可能是共用选项?
我一直用的汉仪长仿宋体,转出来的CAD和PDF都是汉仪长仿宋,很正常。

楼主:
|lgs19891123发表于 10-27 20:36是不是设置不对,转CAD的时候,设置里字体改成truetypr

最后自己加上汉仪长仿宋比例0.925

(其他几个是随便写的,汉仪长仿宋转出来大小是对的)

但是转PDF没有文字的选项。可能是共用选项?

我一直用的汉仪长仿宋体,转出来的CAD和PDF都是汉仪长仿宋,很正常。
我没有用CAD格式,直接转成PDF的

楼主:
|lgs19891123发表于 10-27 20:36是不是设置不对,转CAD的时候,设置里字体改成truetypr

最后自己加上汉仪长仿宋比例0.925

(其他几个是随便写的,汉仪长仿宋转出来大小是对的)

但是转PDF没有文字的选项。可能是共用选项?

我一直用的汉仪长仿宋体,转出来的CAD和PDF都是汉仪长仿宋,很正常。
长仿宋体和汉仪长仿宋体的罗马数字外形没有宋体容易辩识,出局部放大图时要单独修改,我在考虑找一个比较实用的,仿宋,华文仿宋,仿宋GB2312字体很不错就是有点宽

网友:
这种不同软件下,即使字体相同,两者的显示的也会有区别!

网友C:
转PDF是否可以改成使用打印成PDF文件的方式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PDF是否可以改成使用打印成PDF文件的方式试试呢

不行,单位加密限制了打印服务,只能到另外一台电脑用打印,目前PDF文件只能是另存方式得到;我也喜欢用虚拟打印机,可惜单位不允许……

网友D:
工程图模板里面字体就不对吧!你工程图里用汉仪长仿宋,导出的那个软件也要用汉仪长仿宋,就好比倒DWG格式一样,有些人导出来就是字体位置颜色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图模板里面字体就不对吧!你工程图里用汉仪长仿宋,导出的那个软件也要用汉仪长仿宋,就好比倒DWG格式 ...

PDF内嵌字体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