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平角问题

楼主(2020-10-27):
solidworks这个方式应该是斜长尺寸,
输入10,测量值怎么是11.392??求解释

楼主:
明白了,倒角参数改为弦宽,才是我说的斜长,水挺深呀

网友:
我也学到了,

楼主:
|XGQ201531发表于 10-27 17:13我也学到了,

嗯,不断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自问自答,也跟着学了一招

网友:
SolidWorks的汉化很容易让人“自以为是”

网友:
是不是这个尖角没有90度??角度不是整数??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8 20:08是不是这个尖角没有90度??角度不是整数??
即便是90度,我截图那个选项如果是默认,倒出来的也不是斜边长度,而是三角形两侧边长;只有把选项改为弦宽才是斜边的长度,跟角度是不是整数,是不是90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