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请教

楼主(2020-10-27):
图纸焊接符号如下,查了许多资料,了解到是整体焊接,至于其它没能明白,来请教下各位社友,解惑下!
另外,单边焊接双面成型是指什么?

网友A:
圆圈表示焊缝是一周圈,V型焊缝。

单边焊缝双面成型是指在坡口的正面进行焊接,背面也能成型焊缝,这种焊接方法在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焊接中用的多。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2124805361949665440&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老师傅演示,单面焊双面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圈表示焊缝是一周圈,V型焊缝。

单边焊缝双面成型是指在坡口的正面进行焊接,背面也能成型焊缝,这种 ...

V型焊缝是指需要V型坡口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圈表示焊缝是一周圈,V型焊缝。

单边焊缝双面成型是指在坡口的正面进行焊接,背面也能成型焊缝,这种 ...

C4-6V又指什么呢?坡口6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2124805361949665440&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老师傅演示,单面 ...

据我了解,单边焊接双面成型,一般用于TIG焊接比较多吧。

网友:
单面焊双面成型就是在一面焊接,另一面焊缝也能够成形良好,多用在管子焊接上,内部无法再进行焊接,单面焊双面成型有连弧焊、断弧焊之说。单面焊双面成形操作技术是采用普通焊条,以特殊的操作方法,在坡口的正面,焊后保证坡口正反两面都能得到的一种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