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锤破机轴承频繁损坏

楼主(2020-10-27):
公司有一台锤破机,PC600*400,投产之后轴承损坏一直都很频繁,厂家设计用盘根密封,为了解决密封漏灰及高温物料,自己改成了水冷式轴承座,带骨架油封的,转速1000r/min,轴承选用调心滚子21316,结果还是不理想。
损坏形式为:轴承外圈滚子运转轨道有均匀磨损,形成凹道,保持架松散,拆除轴承,滚子直接掉落。表现形式为振动噪声都挺大的,查阅资料,有点符合润滑不足和异物进入轴承座的原因,但是也不至于才2~3天寿命。而且特意交代检维修时,注意清洁及润滑情况。有没有高手解惑
PS,物料硬度莫氏硬度8——9,仅次于金刚石,出料温度90℃左右
附图,这回轴承还有擦伤,前几回没有擦伤痕迹,只有滚道磨损的痕迹

网友:
防尘和润滑做的不好,测试过运行时的轴承温度吗?

滚珠保持架损坏是冲击力和振动破坏的吧?轴承的受力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很成熟的产品,我能想到的是两边轴孔同轴不好。

网友:
感觉是运转过程中受轴向力了。
装配的时候怎么样,是热装吗?应该是内外圈都是紧的,装起来比较费劲。大锤敲击的时候要注意,严格遵守热装工艺。

楼主:
轴承热装,轴承加热器加到110,然后大锤敲进轴承位,主轴轴承位加工公差0-0.05mm,45钢调质处理,有没有轴承端盖压太紧?导致轴承热膨胀量不够,但是我用测温仪量了运行时轴的温度60-70℃,膨胀量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加上水冷,轴承外圈温度很低,才30几度,我都被这个烦死了

楼主:
轴承座的安装位置是自己人安的,可能存在位置误差,但应该不是很大,调心滚子应该是可以补偿的啊,另外,皮带轮和配重轮重量不一样,配重重了13kg,有没有影响,厂家说没影响,查阅资料这个轴承转速脂润滑是没问题的,

网友:
安装游隙留到内侧,有改善的。看一下内圈的滚道台阶,两边有没有不同。

网友:
轴承安装不当或安装带轮不正确,外力使轴承内外圈装歪,致使转动不灵活,轴承发热损坏。

网友(2020-12-08):
用铜保,C3,用好轴承,不要用水货

网友:
用C3游隙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