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投料重量核查

楼主(2020-10-27):
锻件采购菜鸟一枚,现在遇到个问题,供应商报价时,锻造投料重量都是他们通过计算得出的,但是我作为采购怎么才能判断出他们给的重量究竟跟实际相差多少,拜谢大佬回答。

网友:
根据图纸尺寸和材质计算锻件重量。

网友A:
你得先想办法确定实际是多少。

网友B:
你大概问一下,我也大概说一下。锻造分:自由锻和模锻,自由锻又分:较粗锻和较精锻。同一零件,因各个工厂的设备或模具、以及操作工的技术不同,费用和锻件的形状也不相同,这个是锻件与纯机械加工件的区别。所以,就一个单件来说,不同厂家不同报价,是正常的。至于锻件比最终零件重多少,要看零件的复杂程度,还要依据后面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建议你看一下相关的国家GB文件,会更清楚的。

网友:
这不是简单的根据成品尺寸算出来的,要根据工艺实际来确定。

网友C:
简单,丢给技术部让他们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问一下,我也大概说一下。锻造分:自由锻和模锻,自由锻又分:较粗锻和较精锻。同一零件,因各个工厂 ...

感谢您专业的解答。
您说的知识能理解。但是作为采购,我自然希望供应商投入的料越少越好。另外就单个锻件,一般怎么去考核供应商的真实投料重量? 去称他们的下料圆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丢给技术部让他们核算

毛坯成品的重量我们是可以根据图纸核算的出来的。关键是怎么核算锻造供应商的投料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想办法确定实际是多少。

就是在想办法呢,难道要去供应商那边称他们切下来的圆棒重量吗?

网友D:
找大型车辆称重站去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大型车辆称重站去实测!

因为锻件采购菜鸟一枚 刚刚入行 不知道行业内的规则是怎么去考核实际的投料重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毛坯成品的重量我们是可以根据图纸核算的出来的。关键是怎么核算锻造供应商的投料重量。

奇怪,你只要最终的产品就行了,结算也是按照最终产品的重量,有必要关心别人投多少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专业的解答。
您说的知识能理解。但是作为采购,我自然希望供应商投入的料越少越好。另外就单个锻 ...

你钻研的精神是值得点赞的。那我帮帮你吧,给你提供一些相关知识吧。1.绘制锻件图。需根据零件图、机械加工工艺、锻模、操作工的技术水平等等,这个工作一般由锻造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2.锻件的重量。依据锻件图,计算出锻件工序完成后的重量,就是你拿到的毛坯件的重量。

3.投料的重量。钢铁材料经过锻造工序,有大量的损耗,这个一定要估算出来的,这部分重量加上锻件重量,就是需要的投料重
     这个重量各个生产厂家有较大的差别,也是由锻造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4.锻件的后续处理。锻造工序完成后的锻件,还需经过矫正、热处理、表面处理等工序。
综上:锻件的重量以及锻造费用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大部分锻造生产厂家为了简化报价的程序,一般根据零件的重量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因零件形状以及复杂程度、锻造工艺而来,各个加工厂只适用自己。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这就说的比较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钻研的精神是值得点赞的。那我帮帮你吧,给你提供一些相关知识吧。1.绘制锻件图。需根据零件图、机械加 ...

万分感谢!非常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你只要最终的产品就行了,结算也是按照最终产品的重量,有必要关心别人投多少料吗

需要核算供应商的材料成本